[电磁炉] 3000w大功率电磁炉烧线盘

楼主(2018-05-20):
小霸王3000w电磁炉把线盘烧了,没得合适的型号换,此机采用双功率管,找一普通电磁炉线盘装上,去掉一颗管子,加热一会功率管烧了,此机没有电位功率调节,我想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可以改动个别元件减小功率的,下面有图帮忙看看

网友:
用双管,电流基本都在10几安,单管肯定受不了

网友:
散热电机好坏,谢谢分享

网友:
最上图右下角不就是功率电位器吗

网友:
不是有调节功率的

网友:
炉盘热敏电阻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把电流检测电路的电阻值适当减小,功率就可以调小的。

网友: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右下角有个调节功率的可调电阻

网友:
这种线盘多了去了,难道你连一个面板烂了的3000瓦电磁炉也没有吗?我们这里又卖又修,坏电磁炉堆成山。去年卖了一次用电动车拉一车才十多块,今年别人给我都不要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