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装海尔空调紧急求助!

楼主(2018-05-20):
新安装海尔空调紧急求助!
订购的2台海尔空调型号:KFR-32GW/16TMAAL13U1
实际到货的型号:KFR-32W/16AL13
请问,这两种型号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型号不同就肯定不是同一款机,哪买的找哪换

网友:
外观,能效等级等等应该不一样的吧。

网友:
型号不一样,换货

网友A:
一个是整 机型号,一个是内外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整 机型号,一个是内外机型号

是啊!是啊!
那订单上为什么不直接写明内机型号和外机型号啊?

网友:
楼主第一次搞空调吗?连空调最基本的都不知道。

网友:
这个应该是对的

网友(2018-07-13):
32G是内机型号,32w是外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