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有干燥过滤器吗?

楼主(2018-05-20):
新手,以前发个贴说换空调干燥过滤器,被笑是冰箱修多了。。。。现在这里泡了几天,发现有过滤器。。。。昨天换一台3p压缩机,发现压缩机高压出口串有个过滤器一样的东西,不知是不是过滤器。。。但是大多数空调没发现有这个。。毛细管那里也没见有过滤器,,,压缩机边上接回气管的那个粗桶是储液器,也叫过滤器吗?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蒸发温度在冰点以上,一般不需要干燥,再加之毛管较粗。有些机器完全开放系统放置了一段时间甚至很长时间,装机运行并没有发生冰堵,系统内还是有水汽的。干燥剂增加成本也增加了故障率。所以空调一般不用干过,你在看看冷库系统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同意大真探的观点!!工业上用的多,家用基本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蒸发温度在冰点以上,一般不需要干燥,再加之毛管较粗。有些机器完全开放系统放置了一段时间甚至很长时间, ...

我很赞同。

网友B:
是不是这样的干燥过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样的干燥过滤器!

在外机内面,压缩机高压出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外机内面,压缩机高压出口,

应该也是干燥过滤器!

网友:
在外机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