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充电尾插比较成熟的方法

楼主(2018-05-21):
多年未联系的老同学晚上带着读小学的小孩来访,带着一只小米手机,是小孩专业打游戏,听歌用的,尾插坏掉了,要我更换。虽然手机不在营业范围内,但手头有足够的工具,当然要接下来免费更换。

隔天拆开小板,显然此前有人更换过尾插,是用烙铁焊上去的,手工有点粗糙。从附近配件店买来2只尾插,用铝箔贴上小板保护好尾插周边元件,刷点焊油,用热风枪开300度,10几秒钟即可吹下尾插,保留5个焊盘上的焊锡,吸空固定尾插的4个过孔。新尾插5个针脚先上焊油,搪锡,为的是热风枪焊上去时能与焊盘迅速熔合。

将新尾插插上固定孔,4个固定脚用烙铁焊一下。5个针脚可能与焊盘不能贴合,不管它,先刷点焊油。用热风枪加热尾插,焊焊锡熔化,用镊子压一下,使针脚与焊盘贴合。放大镜下检查焊接无误,将铝箔除去,清洗好板子然后装回机子,检查充电正常即大功告成。

网友A:
我工具也有,配件也有,就是不敢换,因为热风一时半会吹不下原来的插口,并感觉到插口里面的塑料开始融化,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三分钟可以搞的事,可以让你搞成三十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工具也有,配件也有,就是不敢换,因为热风一时半会吹不下原来的插口,并感觉到插口里面的塑料开始融化, ...

有的主板用的高温锡,再加上那个位置容易进污垢,时间长老化,等综合原因吧,,可以加松香水,或焊锡辅助,新焊的注意不要用太多松香,一热松香流到插口里就,新手可以找个废的插头插进去(得是和插口匹配的啊),再焊,可以防止里面变形导致焊好发现塑料变形插不进去,多练练就好,预热,高温转圈吹,取下,拖锡(目的是尽量去除老化的锡和高温锡)上低温锡(新的零件也要上锡),快速吹焊(一次不好可以多来几次,不能一直吹个不停)

整个过程说着好像挺长,其实5分钟算慢的了,新手10多分也好了(预热过程时间不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工具也有,配件也有,就是不敢换,因为热风一时半会吹不下原来的插口,并感觉到插口里面的塑料开始融化, ...

用大风枪更好操作,抬高一点很好弄的,拆焊前用焊锡丝上锡,可先用笔记本USB接口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大风枪更好操作,抬高一点很好弄的,拆焊前用焊锡丝上锡,可先用笔记本USB接口练练手

我看网上说旋风的(就是手柄进风)没有直风(主机进风)的好用,我在学校用的就是直风,现在用的旋风(40L/min MAX),为啥我没感觉出来什么差异,风枪太大不好握吧,我用的是大小刚好够我手握住的,风咀用的是自带的8毫米圆咀

网友:
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