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8-05-21):
汽油发电机,家用220伏的。客户因为功率小不用了,因为想把它改成一个可以输出60伏的。不知道各位师傅有没有试验过的。有关这种的资料或者数据。

网友:
最简单的,接个60V变压器不就行啦

网友:
根据频率 考虑选择降压变压器

网友:
我就是这样用的,加几个电动车充电器并联,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方法

网友:
改变反馈励磁电压,估计还是改绕组靠谱些,至少内阻小电流大

网友(2019-09-26):
我可以,我经常修这类东西

网友:
且功率和没改之前一样

网友:
反馈匝数不变,总匝数÷3.7,线的截面积是以前的4倍励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