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谢谢。家电论坛推荐买变频,咱们论坛一般推荐定频空调,请教下追求耐用和舒适度那个好

楼主(2018-05-21):
家电论坛一般推荐买变频,咱们论坛一般推荐定频空调,请教下追求耐用和舒适度那个好。谢谢

网友A:
追求耐用和舒适度最好二选一。

网友B:
追求耐用和舒适度

建议你 买个丫环 吧!!!
不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求耐用和舒适度

建议你 买个丫环 吧!!!

老师好,Y环现在工资一个月抵一个空调。我现在家里用定频,质量确实一流。所以想买定频。到家电论坛看下什么牌子好,结果那边没一个用定频,都是变频,说定频温差大,我测过确实定频温差幅度很大。所以请老师多指点多骂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求耐用和舒适度最好二选一。

老师好,我现在家里用定频,质量确实一流。所以想买定频。到家电论坛看下什么牌子好,结果那边没一个用定频,都是变频,说定频温差大,我测过确实定频温差幅度很大。所以请老师多指点多骂骂。谢谢

网友:
个人推荐  舒适型 海信Q310-A2  Q210-A1   实用型860-A1   海信做变频比较早  而且这仨型号价格也能分层次 自家用就是 感觉挺好

网友:
定频,故障低.维修费用低.变频,故障率高,维修费用高,好处;结能,环保。

网友:
个人认为睡房可以考虑用变频比较安静,但是要可靠还是定频单冷的相对比较稳定。

网友:
变频是大势所趋,只是现在技术规范还不统一,造成维修各自为政,成本高,难度大。

网友:
变频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