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洗衣机XQB75-EFRK怎样恢复出厂

楼主(2018-05-21):
   故障洗第一轮正常,到第二次下水时,排水牵引器会自动拉开,闭合重复几次后显示E6之后报警.

楼主:
这个换板价钱太高,求求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2019-07-06):
这个要断电(拿下插头)24小时以常,开机快速执行脱水命令后等它自己停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