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帝燃气热水器E2

楼主(2018-05-22):
故障查为火焰检测故障,主要点火时,气送不上去,有大师遇到过么?

网友:
华帝热水器比万家乐的复杂,主要是电源和主板问题多一些,慢慢查吧

楼主:
刚着个贴子,应该是主板问题,谢谢

网友:
风机是否正常转动?风压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能点着火不呢  能点着火可能是电池阀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