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第一次碰到主芯片损坏的。。

楼主(2018-05-22):
接到一台美的电磁炉,没电,拆机看到保险炸了,然后测IGBT和桥堆都击穿了,18v稳压也击穿了,再测其推动管Q2的b级和E级之间短路。。拆下来测没有短路,B级直接来自主芯片。。然后测主芯片果然短路了。。然后就放弃了。。

网友A:
美的的主芯片不贵可以买到

网友:
碰到很多电磁炉进水后主芯片供电击穿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的主芯片不贵可以买到

这玩意不是内置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玩意不是内置程序吗?

马云家按型号买,有写好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按型号买,有写好程序的

**(#Д),还有这样的操作。。下次要注意下了,谢谢提醒

网友:
美得的猪心片,在淘宝里多,而且修复率高,其他的猪心片就不好说了,其他的牌子的买回来百分百坏的,其他的牌子的主芯片坏了去闲鱼买二手的主板,修复率好些

网友:
反正100台,芯片坏1-2台,进水的最好先上5v看一下情况,省得吃力不讨好

网友:
美的产品市场保有量大,配件容易找。

网友:
正常,碰到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