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杂牌电脑屏组装机高压包代用问题

楼主(2018-05-22):
此机高压包BsC25一T1719A但高压包没有用匹配变压器线圈,脚位和以往用的BSC25一T1010A一样,用T1O10A代换后有光栅,以为代换成功,回头来调调距焦,距焦设调好高压包就牺生了,高压包发热鼓包了:上个图,看大家有什么改动良方,提供好的建意。

网友:
偏转线圈改为串联 不行再加一个电感器 进一步减少阻抗。我一般都不用那个匹配变压器。

网友:
再来一个高压包!!

网友:
首先看看电路 板的上脚位功能是否一致,然后再确认电感量问题。

网友:
bsc25-t1719a 代换实验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6782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网友:
高压包不行吧!

网友:
好像还是行包问题。

网友:
行包质量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