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闪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8-05-22):
开机显示一下图片的界面一秒钟就会变黑屏,断电重启同样情况,小白求教一下。

网友A:
显示器坏了,电脑主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坏了,电脑主机没问题

当然已经确定了显示器正常,试多了几次有时没有这个界面直接白屏

网友:
换显示器试一下,可能是背光问题

网友:
找师傅修吧

网友:
背光、灯条!

网友:
这种情况要看屏出现开机时画面后主机还有没有在正常的工作例如风扇是否在转,指示灯是否还亮,如果主机没有工作的那么是主机的问题多了,如果没有的就是屏的问题多!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电源部份的滤波电容有故障,建议你查查看。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灯管坏了或者高压板坏了,,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显示器问题,一般人处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