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XQB50-168洗衣机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8-05-22):
昨天接了一台樱花牌洗衣机,机主说原来在洗衣服时会突然停掉,面板上灯也都不亮,拔掉插头等会再插上又可以用,现在是插上电按电源键没有反应。我试了一下果然不开机,拆开查电源变压器是好的,那应该是电脑控制部分出问题了,于是和机主说电脑板坏了,我尽量给你修,如果实在修不好那也只能换电脑板,机主同意。把板拿出,去除防水胶看了一下电路也不太复杂,电脑块除了按键接口和输出接口剩下的也就是电源;晶振;和复位。测电源电压5v;晶振2.5v;复位0.4v,搞不清晶振和复位电压是否正常,不管怎样先换晶振看看,找一只4.0MHZ换上还是原样不行,再查复位脚,复位脚接三只元件,一只10K电阻,两只104电容,10K电阻是上拉电阻,两只电容并联接复位脚和地,这应该是高电平复位。0.4v肯定不对,测10K电阻阻值正常,测104电容其中有只漏电,把好的那只装上按电源键清脆‘滴’一声出来了。为了保险把两只全部换下,用一只224替换掉。反复试机正常,封胶等胶干了再装上。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晶振和复位部分

晶振和复位部分

漏电电容

漏电电容

网友:
技术好 不知道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大概在棕黑棕吧。

网友:
请问楼主那防水胶怎么去掉的?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问下师傅,漏电零件是怎么测出来的?用什么方法测??上电测还是测它阻值

网友:
不错楼主好技术,赞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复位电路电容漏电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