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美特壁扇通电不开机,按键没反应,求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8-05-22):
今天接一艾美特电风扇,客户说开不了机,按键没反应,拆机测220伏电压,5伏低压,按键全部换掉,电容,电阻正常范围内,还是没有反应,然后测电源控制芯片,开始是不转没反应电压(有图大师看看),然后吹风机吹了几下,再测电压(如图)开机正常,以为没事了修好了,反复几次,没问题。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客户来取,试机又没有反应了,请教大师前辈们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楼主:
客户后来说摔了一下,我补焊了焊脚,测电压又可以开机,关机过一会又没反应。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不支持电源管理,没短路你可以查查那个方块的电容

网友A:
检查电机看看是否有开路或接触不良。

网友:
把那个晶振换了

网友:
检查线路板有没裂痕,晶振也值得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看看是否有开路或接触不良。

电机一直可以转,接触应该没问题

网友:
晶振容易摔坏,所有脚都补焊下

网友:
上示波器捅捅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前辈百忙之中,给我回复,感激不尽,初步测量晶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