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这个冷柜是盘明管还是盘暗管好?

楼主(2018-05-23):
接修一个冷柜,如图。是商场用的,是盘明管好还是盘暗管好?用铜管还是用铝管?再就是收费收多少,请师傅们指导。

网友:
明管铝管收700左右即可,仅供参考

网友:
盘暗管当然好呀
这种柜子 可能底部也有管子

网友A:
肯定暗管好看,可我没那个本事盘暗管

网友:
这么大的柜子,估计下面一定有管子

网友:
冰柜盘暗管不好盘!

网友:
盘暗管麻烦不说,还增加成本,贵了客户就不修了,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暗管好看,可我没那个本事盘暗管

我也一样啊。。。我盘明管还是在论坛学的,如果盘暗管,首先是掀开铝片就够我吃一壶了。然后是管子要怎么盘?

网友:
边和底都的盘管,盘好后底用铝板盖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样啊。。。我盘明管还是在论坛学的,如果盘暗管,首先是掀开铝片就够我吃一壶了。然后是管子要怎么 ...

嗯,割开铝皮,还原太难了。。割开过一个,准备找到铜铝接头补焊的,割开没法还原,没办法,当废品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