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R22空调制冷正常工作各个部件的温度
湘山潇水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8-05-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教科书上有的……
湘山潇水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22制冷剂空调系统制冷的温度
空调系统进行检修时,温度的检查和测试十分重要,因为空调系统的机组部件在 ...

我回答你最下面的两个问题:
1、所谓压缩机湿冲程,这是压缩机的运转中带液的“专业术语”。湿冲程,压缩机在运转中带液,机体上结露甚至结霜,此时运转温度低,毫无疑问,油温也是低的。油温低,粘度大,流动性差,极大地影响润滑,压缩机的运动机件得不到良好的润滑,那将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是其一。
其二,应该知道,液体是不可压缩的。湿冲程,那就是液体制冷剂被吸进了压缩机,由于液体不可压缩,必然会导致压缩机的气阀组(机内的吸排气阀组)损坏,液体冲击,撞击而使阀片破裂断裂,气阀弹簧损坏,阀组密封面破坏,缸体刮痕等。
2、储液器在正常的情况下,罐内饱和液体制冷剂的温度与此时的冷凝压力(高压压力)相对应。只要拿当时显示的高压压力对照R22制冷剂的《温度压力对照表》即可得知。
储液器如果不正常,只要出液不堵塞,基本不存在自身的问题,都是因为运行工况的不正常所致。
湘山潇水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回答你最下面的两个问题:
1、所谓压缩机湿冲程,这是压缩机的运转中带液的“专业术语”。湿冲程,压 ...

虽然楼主提问题都是一些基础 空调系统问题,但是 就这些最基础的  是对以后维修起很作用的。
虽然现在空调电器系统是主要维修点,但是有时候  问题就出在最基础的系统上。
容昌师傅 有时间也给科普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