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液晶电视L40F3700A不能二次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5-23):
TCL液晶电视L40F3700A此机现象是通电指示灯不亮,但是偶尔通电指示灯亮,可是就是按待机键不能二次开机。拆机查电源12v;3.3v;背光电压98v都有,但是Q101D极没有电压输出,这12v电压受开机信号控制。查主板有开机信号输出Q104也导通,可是Q103的C极却只有0.3v左右,这明显不正常。断开电源测Q103的C极对地阻值只有1.4K左右,这也不正常。因此怀疑C116漏电,取下换之通电按待机键Q103C极电压0.65vQ102导通,Q101D极有12v输出,此时电视机工作正常。注:此机主板型号是40-MT55CD-MAF2HG,电源板型号是40-EL4119-PWD1XG。

网友:
好技术,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故障的技术含量不低,楼主水平很高 。学习了。

网友:
多谢分享,下次图片拍清点。

网友:
这个故障的技术含量不低,楼主水平很高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