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51W内机开机正常外机没反应

楼主(2018-05-23):
美的51W内机开机正常,外机没反应,打开外机老鼠在外机板上当家了,换外板没有条码,怎么确定外机板型号啊师傅们?

网友:
坏的地方好像有痕迹,可以试着修一下。

楼主:
我明天有空拆下来研究研究,可能老鼠尿上面短路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三根电抗线的外机吧  是不是H4的   如果是的话有可能编码是201348100225

网友:
万能的某宝可以有蛛丝马迹。

网友:
美的柜机,有售后通用板,把电抗器改一下。

楼主:
条码上的数字用手一摸全碎了

网友:
变压器旁边不是有症状?某宝买板也是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