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充电器电路图!

楼主(2018-05-24):
求一充电器电路图!小蜜蜂(插卡播放机)只有3.7V电池,充电器5V2A,但我有的充电器5V0.2A的和12V1A的很多,请问能不能用什么方法把他改成5V2A的,改稳压成输出成5V,改开关变压器的次极线圈线径改大增加输出电流?请问能不能这样改?

网友:
这个工程太大直接买新的

网友:
一般的手机充电器,只要能插下,都是可以的!

网友:
老的手机充电器,不是U口的,正好用上。

网友:
用手机充电器插上就可以用

网友:
你那个5付2A充电器是虚标!手机充电器充这玩意都大材小用了!

网友:
用手机充电器5V2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