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都烧了

楼主(2018-05-24):
哪个大神有这种分频器 高音哪里的电感骨架都烫化了   换一个分频器能不能用哦 双15.寸带个高音的舞台音响 功率800w左右

网友A:
只要匝间不短路就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匝间不短路就不用换

那电阻外面都炸飞了

网友:
电阻不开路不影响

楼主:
我没搞懂他们怎么用的 烧这么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搞懂他们怎么用的 烧这么惨

比这个惨的多了去了

网友:
不行自己重绕线圈啊

网友:
分频器这个样子两只高音头应该牺牲了

网友:
一般情况是啸叫引起的,这个分频器不一定坏。

网友:
滤除低频成分的电流最大,发热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