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源问题

楼主(2018-05-24):
荑国车载功放,修的要哭,功放电路无问题,只是电源问题,一块立起的小板为TL494CN振荡驱动板,现在问题是494有输出,当装4个升压管时后级能正常输出正负40V,但是12个升压管全装好后升压不到一分钟就保护,保护时494的16脚2.5v(正常0.1V),1脚4.2ⅴ(正常1V)。边上有2sC4401和4403烧了,由9013代4401还是常烧,不知何故,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最好用示波器,看波形,对比就能知道问题所在,就这样不好说,能出的都是馊主意

楼主:
保护时无波形啊

楼主:
不保护时波形好好的

网友:
有可能494的驱动功率不够或者你那升压管有的不匹配

网友:
你所谓的称谓不敢当,只是来和你交流,建议你测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及电流等。

网友:
用什么供电,这种电路电流大,一般维修电源是带不动的

楼主:
变压器输出正负40v(好时),电源没问题,我都是用这电源修,494边上有3个三极管,现在至少有一个烧了,导致494的16脚2.5Ⅴ了,所以1脚输出4v左右保护了,现在是不起振,无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