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显示F1 F2 是怎么情况

楼主(2018-05-28):
我的电脑开机起动一会听到滴的一声后,显示屏显示如图一,按F2后显示如图二几秒钟后正常加载起动,清各位大师邦忙指点一下,怎样才能让电脑正常起动,在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BIOS电池没电  换电池  然后可以进BIOS设置错误不提示按F1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进入系统把时间调过正确时间。

网友:
电脑突然停机,按F1可以重新进入到系统可以去晋国论坛看看教程

网友:
没电池?设置一下看看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2018-08-04):
换电池没用的话,就是CMOS老化不能保存息!

网友(2018-10-08):
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没有电池了,时间不能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