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豆浆机DJ12B-A01SG电源集成型号多少

楼主(2018-05-29):
九阳豆浆机电源集成型号看不清了  不知道是多少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用放大镜看看能不能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放大镜看看能不能看清楚

我有试了 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版

换板只能赚  黄黑 感觉太少了  修能多点

网友:
用五线液晶电视万能模块可以改装

网友:
跑一下电路,用VIPer22A改装即可。

网友(2018-12-10):
老弟修好了吗,我也接了一台这个,也是这个破玩意坏了,找不到电路图。厂家不理。

网友:
换电源板

网友(2021-04-24):
我拆了个看了是OB2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