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份电动车充电器图纸!

楼主(2018-05-30):
求份电动车充电器图纸!电源芯片是KA3842,电阻烧黑看不清大小,我有的3842图纸是光偶经电阻到3842的二脚,这充电器是光偶直联到3842的一脚和二脚,不知烧黑的电阻,充电器没了厂家牌子和型号,求份图纸,谢谢!

网友:
百度一哈相关的电路图有很多,但是电阻烧成这样一般功率管及3842基本上也坏了,与补给它们直接相连的原件要好一个个检查一遍,修好后还要涓流充电的转灯参数是不是正常?所以基本上不有修理的价值啦!
除非是你想研究修理的技术哈!

网友:
我以前那发过,你搜搜

网友:
跑线路画个草图,指明那个电阻。才能告诉你。一般都能修复。

网友:
修好了也用不长久,报废吧!

网友:
这2个一般都是15欧姆和5.1欧姆的多,你可以轻拆电阻出来,沾板子那面电阻应该还能看见点色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