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对开门冰箱风扇时转时不转

楼主(2018-05-30):
一台上冷藏对开下变温冷冻抽屉的美的冰箱,用户说冷藏不冷,已经一个月了。上门发现风扇不转,但是这么长时间没有断电蒸发器并没有结多少冰。冷冻拆下风扇发现是三线的,对应电源板上面插脚分别是地,f-fg,f-fan。测量电压两脚对地只有几伏。把冰箱插头拔了,重新插上。风扇转动了。fan13伏,fg5伏。这时我打开了一下冷藏门,风扇停转了,我再把冷藏门关好,过了几分钟,风扇还没启动,也无供电。检查了5个传感器,全部是2.6k左右应该正常,两个门开关正常,化霜发热管没有启动。我想可能电源板故障,维修地点比较偏远,为了图省事就把fan断开和12伏电容接一起了,其他脚不动。地是通的。还是断电重新插上,风扇还是不转。用手拨了一下风扇,转了。怪了,这样供电居然不行。虽然打开冷藏风扇没停但总不能让用户以后断了电都手动拨一下吧。把线接回去,老样子还是断电重启,电压一样,这回不用拨都转了。这时我想试试风扇的启动条件,就把fan剪断,风扇停了,再接上,没转,拨一下转了。又把fg剪断,风扇转,不接fg,重启,风扇不转。难道fg相当于电容,启动必须它配合才行。最后没辙了,和用户商量好把门开关断开,这下打开冷藏风扇也不停了。这样除了冷藏温度不可调,没有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后遗症。
    说了这么多主要是想请教各位师傅几个问题:风扇正常启动的时候能转,单独供电不转应该可以排除风扇故障吧,只是这种三线直流12供电风扇的这个fg脚到底是干什么的。和启动有关系吗?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请师傅们讲解一下,谢谢。还有就是打开冷藏门风扇就不启动不供电是我等待的时间不够还是主板问题啊?

楼主:
就是这种风扇,答应了用户如果使用不舒服,过段时间再想办法去帮他处理。搞得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风扇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倒霉的用户

也不算多倒霉,等我把这风扇原理搞懂了过几天去给他修好就行了。
工程师师傅指点下啊

网友B:
维修队伍五花八门,这叫用户如何选择。
这明显就是个变频驱动风机,至少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队伍五花八门,这叫用户如何选择。
这明显就是个变频驱动风机,至少三根线,

我们这小县城。除了售后有资料像我们个体户都是边修边学。虽然要走弯路但目前看还几乎没有遇到搞不定的东西。
师傅说的就是无刷直流电机吧?请问这三接线端电压正常吗?如何判断故障呢

网友:
主板上有个三极管坏了B1151

网友:
风扇不停不知道化霜状态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2019-01-28):
修好了吗?我也碰到一台

网友:
我就是美的冰箱售后,美的风冷冰箱就是这样子,打开冷藏室门,风扇就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