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滚筒洗衣机DG-75366BG不通电

楼主(2018-05-30):
本人菜鸟,求助大神,三洋滚筒洗衣机75366BG,不通电,检查变压器输入端有高压,主板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OB2212AP的1脚和2脚有10-30V电压,3脚无。输出端二极管(s110)正反阻值为0-0.1,无12v输出。

网友:
送修为上,,,,,,,,,,,

网友:
建议请师傅

楼主:
找师傅还不如我直接换主板^_^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师傅还不如我直接换主板^_^

换主板是好!装上好用你赌赢了!要是不行呢?你再买什么配件?
依我看。你不应该买主板,去商场买台同一型号的新机回来,那要什么配件都齐了!

网友A:
板子发过来,我帮你修

网友:
12对地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发过来,我帮你修

谢谢,我自己先修一下

楼主:
修好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只是换了输出二极管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75366应该还在保内吧,为啥要自己修呢

楼主:
买了有4年了还在保内?我到没有关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