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金正看戏机不开机

楼主(2018-06-02):
问下大师付,金正看戏机不开机,开机电流50MA,晶振一端电压为1.5,一端为1.2,晶振换了,还是一样,没有思路,我怀疑是主控没有工作,主控(F1C100A),但是为什么又有背光电压,而且还有5V,但是不知道主控的各脚电压情况,这个玩意真难修,有没有地方学,真想去学习学习

网友:
网上有全志c100的脚位功能。找下应该可以找到。这个东西大多数是屏幕和程序坏。其它硬件坏的不多。

网友A:
你先把原机数据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原机数据传上来看看

我还不会用啊,怎么传原机数据

网友:
你用编程器把原机数据读出来

网友:
其实你量到的背光电压就是机子的供电电压,按理这个电压是会经过升压,要比传电电压高才正常。

网友(2021-03-18):
先下来学习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