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求康佳T2985H彩电进I2C总线调整方法和24c02存储数据?!

楼主(2018-06-02):
一台cRT康佳T2985H彩电出现开机后处于待机状态,按遥控开机键高压接通,但屏幕不亮,按遥控N键(中心位置)时屏幕亮,音像正常,有轻微水平枕形失真。每次开机都一样。存储器为24CO2,5、6、8脚电压都为4.94伏,是否数据丢失,不能确定。去掉24C02,还是重复上述开机顺序,能正常看网线影视节目,是不是需要进I2C总线调试,重写24CO2数据呢?请师傅指点一下。该电视怎样进总线呢?

网友:
存储器是24C01/02的不可能是总线彩电。

网友:
康佳T2985H该机为非总线。

楼主:
那就不考虑总线调整了,行幅我用改变行逆程电容大小调整。上述开机处于待机状况,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CRT电视已太老,有些故障都是虚焊引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考虑总线调整了,行幅我用改变行逆程电容大小调整。上述开机处于待机状况,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有些机型开机处于待机状态是正常的,有枕形失真现象,可以调枕校电路。

网友:
这机器可能是菲利蒲TDA8362的芯片

楼主:
是TDA8361(TDA8362)

楼主:
遥控M372ⅡM2

楼主:
为什么只有按中间位置键N才可使屏幕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