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美的智能电饭煲通电灯全亮闪烁,按键无效

楼主(2018-06-05):
一台美的智能电饭煲通电灯全亮闪烁,按键无效,拆开其它都正常,12v电压不稳跳动,拆下电源黄色大电容0.1uf下降到0.07uf,更换电容灯不再全亮,按键也正常了,试机正常加热了。

网友A:
0.1UF是RC降压电容还是滤波电容?

网友:
看来是降压电容。

楼主:
电源降压电容,容量下降引起

网友B:
为什么电饭锅一坏就是美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饭锅一坏就是美的的

说明美的卖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UF是RC降压电容还是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没有那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