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一个电动车的问题,期待大神解答

楼主(2018-06-05):
我家的电动车,不知道是哪里接触不良,骑得时候如果颠一下,就会特别慢,只能再找沟沟坎坎的颠一颠,然后就会恢复正常。
我试过把控制器的几条线重新接过,没有好转,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吗?会是电机线接触不良,导致缺相么?

网友A:
手刹车里面有个开关有问题吧。

网友B:
测里转速低的电压是比正常时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如果升高了说明电源部分问题不大,可能是电机内部有问题。如果电压下降了可能是电源或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C:
用户你好 听老师傅说 是电瓶问题 (断断格)

网友:
不好猜,建议找当地维修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刹车里面有个开关有问题吧。

你是说刹把里那个刹车时触发,自动断电的开关吗?我改装了碟刹,那个开关已经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里转速低的电压是比正常时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如果升高了说明电源部分问题不大,可能是电机内部有问题。如 ...

在哪里测电压呢大神。直接测电瓶肯定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户你好 听老师傅说 是电瓶问题 (断断格)

此毛病好多年了,以前不怎么出,最近出的比较多了,期间已经换过好几次电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户你好 听老师傅说 是电瓶问题 (断断格)

不过你提醒了我,曾经换过插到电瓶上的那根线,当时我在出差,是我媳妇在外面维修摊上换的,不知道是不是接的线不好。我换一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