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大了点制冷量的压机 应该加多少格散热网

楼主(2018-06-05):
一R600的双门冰箱 压机坏了,制冷量148W,手上刚好有个制冷量190的拆机,换上可以制冷,但是效果一般,可以开停机,过滤器摸上去有点热,看论坛说压机换大了要加大散热,剪毛细管,我觉得散热不够打算加几格散热网外挂,应该加多少格好呢,或者这些散热网格数跟压机制冷功率有什么关系(比如一格散热网对应多少W制冷量)。

网友A:
劝你不要去瞎折腾,换上压缩机就行,其它什么也不要去改动!只要压缩机是好的,加注量合适即可。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的冰箱,就慢慢瞎折腾吧。

网友:
支持版主的意见,我不管换多大压缩机管路基本不动,制冷剂加到回气管有露就好

网友:
换个压缩机还搞这么麻烦,最好不要动管路,压机大点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劝你不要去瞎折腾,换上压缩机就行,其它什么也不要去改动!只要压缩机是好的,加注量合适即可。

老师,换上压机功率过大了就要加大冷凝器,要不然压机过热,还有减掉点毛细管让高压不要过高,论坛上是这样说的。这2个压机功率相差差不多 30%了,这样也不用管了?

那你就去按照什么“论坛上”说的慢慢折腾吧,压机“过热”是冷凝器能解决的吗?凭这句话就是无知和荒唐!你被误导洗脑了!
荣昌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的冰箱,就慢慢瞎折腾吧。

是啊~找的旧机练手

网友:
600a的系统,工作在负压,大点没关系。134a的就不能大太多,多了易烧压机。

网友:
因为你换的压机功率大了,所以造成整个系统压力升高,压力高了制冷剂蒸发温度就高所以制冷效果一般,干燥过滤器常温就可以。你应该测试一下高压和低压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不符合就得匹配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换上压机功率过大了就要加大冷凝器,要不然压机过热,还有减掉点毛细管让高压不要过高,论坛上是 ...

如果是误导~那么老师你们应该清除一下,要不然会害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