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正常,十几分钟后不制冷

楼主(2018-06-05):
各位大师好,本人是修空调小白。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谅解。

前提:本人用格力中央空调外机(一拖二)配美的内挂机。
      压缩机直接接线,外机四通阀和外机风扇用比较细的两根线控制。(内机一共出5根线,火零地在一起,还有两个控制)

问题:刚开始装机运行一切正常,过一个星期后,开机十分钟运行正常,制冷正常。十分钟后不制冷,外风扇转,压机工作,外机粗细管都不凉。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制冷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制冷剂。

他说开机十分钟制冷正常,还测什么制冷剂?

网友:
阀体或堵了。

网友:
中央空调外机有内外机四通阀,外风机连接线?

网友:
他估计说的是古老的一拖二

网友:
故障复杂。需要专家门诊。

网友:
无图无真相,大家都在猜,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