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救命了,功放场效应管坏了,就是找不到资料,

楼主(2018-06-05):
一个功放机,一个场效应管坏了,百度不到资料,某宝上也没有找到此管,也没有可代换,求大神们支招啊!,这行号的管有两个,一个击穿,图测量那个是好的,对照此好管,找不到代换的,两个大板子,只坏了其中一个板子上的场效应管

网友A:
控制脚悬空???这样测不怕管子控制脚击穿,错误的测法数据也不准确。

网友B:
测量出是什么MOS就行,N还是P,就行了,功放机一般的电流不是太大。

网友C:
看着象温控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脚悬空???这样测不怕管子控制脚击穿,错误的测法数据也不准确。

没办法,只能测了,找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象温控开关管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出是什么MOS就行,N还是P,就行了,功放机一般的电流不是太大。

谢谢,哪里找代换的呢

网友:
这样的一定行!!!!!!

网友:
实在不行画出电路,根据供电电压,工作方式推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