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用这电路图电老鼠可行吗?

楼主(2018-06-06):
各位师傅用这电路图电老鼠可行吗,要后级加保护电路该如何加?

网友:
比较完善的扑鼠电路网上很多,这个很危险的。

网友:
直接串接普通灯泡保护,可以做一下倍压整流

网友:
这个是不可以的,原理很对,但是整流后,最简单的就是串接个40瓦灯泡

网友:
能不能电到老鼠先不说,
要是电到人就得不偿失了。
老鼠最多陪楼主一起睡觉觉,
一起吃好吃的。。。
一起玩好玩的。。
楼主心狠玩电必须慎重考虑了

网友:
你这很危险.整流后对人伤害更大.电老鼠一般电压高.小电流

网友:
这东西危不危险先不说,这东西接上首先是要跳闸的,想用还是加上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
这样搞不行,太危险了。

网友:
你怎么想到用这个电路的,**,服了你的水了

网友:
支持7楼的意见。这家伙不安全,还是不要搞了。

网友:
不行  低压大电流很伤人  打老鼠效果不行  应是高压小电流

网友:
这种极不安全!
网上有多倍压整流的方案,高电压小电流才好用。另有多种不用电的机械连续捕鼠器,一昼夜能连续捉到几十只的,很安全很实用。

网友:
不行,太危险了。

网友:
这玩意,搞得好你安心吃饭。搞不好全村人去你家里吃饭。

网友:
非常危险!!!

网友:
不建议用,太危险,还是机械的捕鼠器较安全。

网友:
危险东西少搞点

网友:
热电直接裸露,电压不够,电流太大,这是在找死。
220V电压对于小动物不足一提,对于人来说,确是非常危险,甚至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