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场效应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8-06-08):
     三星XQB60-K75J 波轮洗衣机,开机就排水,有个排水场效应管烧了,帮我看下怎么代换好,第一排ACS12  B7S   224   三排字

网友A:
我只查到了ACS1207S的一个管子,可以仔细看看是07还是B7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查到了ACS1207S的一个管子,可以仔细看看是07还是B7呢

谢谢啊 ,我刚才淘宝上看到是双向可控硅,我刚才用136s8e代换,还是不行,可能不能代换,还是买板子吧

网友B:
洗衣机上面可控硅可以用机麻板子上面的直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上面可控硅可以用机麻板子上面的直接代换

麻将机吗???

网友A:
能找到型号么,我可以看看他的资料,然后提供一个可以替换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型号么,我可以看看他的资料,然后提供一个可以替换的型号

全新原装 ACS1207S ACS12 ACS120-7SB 贴片TO-252 双向可控硅,淘宝上找的

网友:
ACS120-7SB-TR,我估计是这个器件,淘宝上2元一个

网友:
你就不旧板吗?旧板上多的是。

网友:
开机就排水
是不是排水阀有脏物堵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