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金正移动EVD MG-1388无屏显求助

楼主(2018-06-08):
开机白屏,其它功能正常,屏在其它机器上试过了是好的,怀疑数据有问题,望有这个数据的朋友发个过来,谢谢。主板型号
WLD8202H_TY V1.0主芯片SPHE8202H

网友A:
把原机数传上来修复,这个数据不好找,求数据时把原机备份传上来,写清机器问题好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机数传上来修复,这个数据不好找,求数据时把原机备份传上来,写清机器问题好修改。

原机数据怎么上传,我有编程器,是不是把闪存里面的东西读出来,再发上来呢

网友:
对用编程器读取出来,在压缩成论坛可传大小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