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换离合器就遇到难题,内桶取不下来, 求大神出招!!

楼主(2018-06-08):
内桶往上提不动   往下锤又被排水阀顶住,排水阀这个死变态又取不下来

网友:
海尔双动力洗衣机是洗衣机中的战斗机,臭名昭著的难拆

楼主:
愁死了,差一点把排水阀锤断了

网友A:
机器死的!人是活的!拆去电机!拆去牵引!拆去固定铁板罗丝!铁板强行右旋一点!被开排水!再吃完白饭用足气力往死里砸!不就行啦!砸好了有肉吃!

网友:
海尔双动力洗衣机换离合器没有必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死的!人是活的!拆去电机!拆去牵引!拆去固定铁板罗丝!铁板强行右旋一点!被开排水!再吃完白饭用足 ...

有一种轴特别长。下了怕是难得塞回去。我一般强行右转,结果还是把下水的弄脱胶,所以干脆就提前下了下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死的!人是活的!拆去电机!拆去牵引!拆去固定铁板罗丝!铁板强行右旋一点!被开排水!再吃完白饭用足 ...

我也试着右旋避开排水阀   可是那个凹槽实在是太深了   更本就一点也移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愁死了,差一点把排水阀锤断了

你就不会把排水阀 拆了呀 !!
阀是死位置,人是活的啊!!!

网友:
拆双动力,必须专用工具,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会把排水阀 拆了呀 !!
阀是死位置,人是活的啊!!!

请问怎么取下排水阀啊  那个胶怎么融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