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音频输出有电压正常否?因从未测量过。

楼主(2018-06-08):
请教老师们解答一下,2.1音响3个TDA2030块,左右低音三个声道均有10伏的电压正常吗?因从未测量过音频输出电压,求解答。

网友:
首先看工作是否正常,因为你这个10V电压说明不了问题。这个集成块使用双电源供电时,输出对地应为零伏,使用单电源供电时,输出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网友:
楼上回复也不完全对!用单电源供电会有隔直流电容!输出端是量不出电压的!单电源供电重低音采用BTL方式驱改则省隔直电容时输出端会有电源一半电压的!
测的位置/电路采用的型式决定.

网友:
上图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