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开门了,怎么办?

楼主(2018-06-09):
小天鹅TG60-1029ED(S)滚筒洗衣机,门打不开,门锁上有5根线,用户说必需通电才能开门,正常是按住开始键3秒,就开门,现在是按3秒,门不开,有报警声,是哪的问题呀,谢谢各位!!!

网友A:
按3秒,门锁那里有电磁铁吸合的声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3秒,门锁那里有电磁铁吸合的声音吗?

没有,只有报警声

网友:
用户贴,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
建议找师傅

网友:
问用户啊!

网友:
门锁不断电是打不开的

网友:
1029ED(s)是电子门锁,小天鹅比较老式的电子门锁,如果你是维修师傅应该知道如何应急开门,另外这是变频机型,不能从表面看问题,不能解锁不一定是门锁或电脑板的问题,线束,接插件,变频板和电机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