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QS70-Z1216A洗衣机进水不止,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2018-06-10):
海尔XQS70-Z1216A洗衣机最开始启动后不进水,我买了电磁阀换上了,换好后通电(通电不进水),然后按电源(按电源后就开始进水),这时洗衣机进水不止,请各位大神分析下情况,到底是水位传感器坏了还是电脑板坏了啊??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我知道。

网友:
知道AC/DC吗?小问题让你弄成大故障了。还是让师傅来吧,自已捣鼓得不偿失。

网友:
一般情况为进水阀阀芯卡住,通电打开后无法复位,导致一直进水,此情况先更换进水阀。
如果故障未解决,问题出在水位开关,使用时间一长,水位开关可停止进水,引起进水不止,此时应更换水位开关。

网友:
如果按电源开关还没设定程序就进水,应该是电脑板坏,测电压就能判断。

网友:
水位开关

网友:
自己都动手了,咱们改行吧

网友:
电脑板坏了,换板吧

网友:
找师傅维修吧,虽说换电脑板很简单,但在没有排除其它故障的情况下贸然换新板子很有可能上电即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