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更换毛细管组,收氟。请教大师。

楼主(2018-06-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收到内机?外机如何排空?

网友:
现在氟价格高,能省一点是一点,我有这样做过,细管需要重新做喇叭口。

网友:
可以用压缩机收氟利昂,很耽误事。

网友A:
冷暖机就可以用内机存氟!但收不完整!不能拆下外机维修!在在外机管上打孔焊管抽空后再封回即可!
单冷只能放空!

网友:
不是有收氟的机器吗  弄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冷暖机就可以用内机存氟!但收不完整!不能拆下外机维修!在在外机管上打孔焊管抽空后再封回即可!
单冷只能放 ...

空氟瓶抽真空,可将钢瓶预先置于冰箱或冷柜里冰冻一段时间,然后不开机将氟瓶和系统连接回收制冷剂,在二者压力即将平衡时可开启空调在制热模式继续回收系统里剩余制冷剂。此法也不可能将系统里的氟收尽,操作时需注意给氟瓶降温(可放置于冰水里)不使
其温度过高

网友:
楼主可以背个空调室外机去收氟的,效果相当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氟瓶抽真空,可将钢瓶预先置于冰箱或冷柜里冰冻一段时间,然后不开机将氟瓶和系统连接回收制冷剂,在二 ...

温馨提示:此法需经验丰富者操作,其余人等,切勿仿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氟瓶抽真空,可将钢瓶预先置于冰箱或冷柜里冰冻一段时间,然后不开机将氟瓶和系统连接回收制冷剂,在二 ...

你确定空氟瓶不是单向阀!
我一直用巨化(普通用户),杜帮/元炭(中央空调机组)都是内置单向阀的!只出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