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破壁养生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8-06-11):
一台高速破壁养生机,用户反映此机灯亮不能启动,试机如用户所说亮灯不启动。开机检测安全开关正常,目测换向器磨损,拆下碳刷所剩无几,换碳刷清理换向器。装机测试OK

网友A:
貌似这种机子面世不是很久,碳刷这么快磨完?调换后开机是否观察电机有打火情况?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案例!强烈呼吁厂家把这类产品的电机质量提上去,【碳刷作为一种滑动接触件,在许多电气设备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产品材质主要有电化石墨,浸脂石墨,金属(含铜,银)石墨。】碳刷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直流电机的寿命。

网友:
能发明这新名词,质量可想而知

网友:
加一个消火花电容,估计要耐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种机子面世不是很久,碳刷这么快磨完?调换后开机是否观察电机有打火情况?

这台机子是病人使用的每天使用三到四次,属于商用机适用范围,判断为正常磨损,碳刷打火正常

网友:
破壁机转速高,碳刷磨损大。

网友B:
就目前的技术,用碳刷的电动机应该要被淘汰了。除了电动工具和汽车启动马达。还在用。

网友(2019-01-09):
引用 网友B:
就目前的技术,用碳刷的电动机应该要被淘汰了。除了电动工具和汽车启动马达。还在用。 ...

碳刷电机特点是,功率大,转速高,目前还没有可替代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