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进水电磁阀能接通电工作一小时吗

楼主(2018-06-13):
我想用它控制自来水,用定时器来控制十小时工作一次,工作时间一小时,毎天如此工作。

网友:
可以的!但要选质量好的进水阀!
工作的那期间阀必须是有水流动的才行(必须是冷的水,热水可不行),流动的水是帮助阀体线圈散热的。

网友:
可能可以的,但没有试过。只要不用洗衣机的电脑板控制就行,因为时间长,电脑板上面的可控硅顶不住的。

网友:
用空调的电磁阀试试

网友:
最好用专用的水管电磁阀,方便连接,不发热,价格相差不大

楼主:
我用来试验过不到半小时,电磁阀就烧坏了,为什么呢?

网友:
有可以长期工作的电磁阀,也有低压12V,24V等,便于直接控制,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来试验过不到半小时,电磁阀就烧坏了,为什么呢?

散热不良吧。

网友:
用太阳能用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