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索尼液晶电视KLV-40BX423屏割线

楼主(2018-06-13):
今天发个前两天修的 索尼40寸屏的问题,开始看到故障判断错误,如图

以为主板问题,后查应该是屏的问题,该机屏跟逻辑板一起的,屏型号如图

该屏三星的,没办法采用割线方法试一试,先割这边的CKV1,CKV2,CKV3,CKVB1,CKVB2,CKVB3试了3-5分钟还是一样,如图

没办法把原来6线恢复原位,割对应的另一边6根到屏的线,机器现在正常了。该机的屏两边没有耳子,逻辑板到屏也就是两个TAB模块。正常后图像

在装机过程中发现个现象,由于之前割线没有焊接好,一根线断了出现缺红色现象,理解这6线应该有三基色信号。后从新补焊。正常。

这个给维修师傅参考,没有把握尽量不要去弄。

网友A:
师傅你看看我这个怎么割
我怎么就找不到CKV1-3 的字符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师傅你看看我这个怎么割
我怎么就找不到CKV1-3 的字符呢

师傅你的机过32吋没?32以下想想就好!别动手!
32以下是单驱,没法割。32以上的才会有桥驱,可以尝试下解列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你的机过32吋没?32以下想想就好!别动手!
32以下是单驱,没法割。32以上的才会有桥驱,可以尝试下 ...

我说怎么不一样呢  原来还有这么一说哦  谢谢师傅  拔开中间的连接线 还是一样有竖线

网友:
下次能把割的地方标出来 拍清楚点吗?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谢谢分享屏维修经验。。。

网友:
我脑袋有点乱。

网友:
本人维修一个屏一样的,二边都尝试割,不行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