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求助 只会修液晶 不会修等离子 长虹64寸等离子 废品回收

楼主(2018-06-13):
能正常开机  就是图像有噪点  横线 竖线干扰一样    怀疑排线接触不良   准备明天开盖看看   求师傅指点

网友:
Y的可能性大一些,电老虎

网友:
Y板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查电容,干扰的。

网友A:
换Y吧,雪花噪点是Y的问题,Y上面不是有几个可调电位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等哈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Y吧,雪花噪点是Y的问题,Y上面不是有几个可调电位器了

谢谢师傅    用户说等电视机放热了就好了   等哈拆机重点查一下电位器

楼主:
非常感谢给我师傅的指点   已经修好   和我怀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