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解码器

楼主(2018-06-14):
在地摊收的,不知道协议 频率 地址如何设置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8位的拨码开关就是设置地址码协议和波特率的,具体设置要看其说明书的,每个厂家生产的拨码方式不一样的,你可以把第一位拨上去用地址1,派尔高-P的协议9600的波特率控制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