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全自动洗衣机

楼主(2018-06-14):
LG变频直驱滚筒洗衣机WD一N12430D,开关机和程序拨盘正常,无法启动,不报警也不工作,门锁也关不上,拔掉水位开关门锁能关上显PE代码,已代换电源板和原厂水位开关,麻烦各位指点下故障在何处,谢谢啦

楼主:
代换的配件

楼主:
这款机器的变频直驱电机

楼主:
有师傅知道这个变频电机的霍尔配件怎样检查吗

网友:
电机旁边的线问题  W V U 线有断的

网友:
检查霍尔和电机

网友:
没遇到过,等遇到此故障的回答

楼主:
电机线从电源板取下插头测的,3根线两两都通阻值一样

网友:
没修过这种,期待高手

网友:
这种洗衣机维修思路按照修电动车控制器思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