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求肋创维21T66A数据

楼主(2018-06-15):
创维21T66A不能开机换了一个其它电视的数据能开机了。那位老师有原机数据。

网友:
创维21T66AA数据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1079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楼主:
谢谢版主写了几个数据能开机但是也不对。没原机摇控器。

楼主:
找到多喝了二两坛友的数据可以了只是场大了一点点没原装摇控只有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多喝了二两坛友的数据可以了只是场大了一点点没原装摇控只有这样了。

原机可能不是故障,只是童锁后待机而已。

用万能遥控器手动设置状态,交替按压音量加和电源键,直到电视开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