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 怎样使用变频空调让它长命不挂。

楼主(2018-06-16):
本人刚开始也排斥变频空调,直到自己使用一台后有所改变,由于空频空调电控比定频复杂千倍(定频就两电容是易损件),变频里有很电阻电容电子件,有一个小元件变质就会导致空调无法使用,很多用户一开空调,调至最低温度,变频器压机高强度运作,电阻容元件几年后老化,已不能高強度运行啦,特别是内外温度比较高时更危险,这里不多说了,电流成倍增加,内部变频模块,桥堆三极管过不了这坎就炸,导致空调罢工。使用数年的变频空调,刚开机应该设在27度,让压机起动,运行十多分钟再调到24度运行,或者是入睡前半小时开启空调设置27度,让电子件慢慢适应工作,制冷慢些,但是可以多用几年。有动手条件的,三五年将电板取下,重点检测大电容,失容较多提前换了,机器才能更有效的为您服务。

网友:
总体来说还是质量差了,设计寿命和实际使用寿命不相符,元器件的质量不过关

楼主:
只是我瞎分析,我拆了好几块,多数是是模块三救管桥堆炸的。自己使用的是二手大金,从不敢调最低温运行,怕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