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压力降不下来煮不熟饭

楼主(2018-06-16):
这个压力锅煮不熟饭,上压力表测,最高压力0.08,但是他可能保压性太好了,12分钟走完后,还在0.05的压力,不会加热第2次,也就是说煮一次饭只加热了一次,是否这个原因煮不熟饭?

楼主:
它从0.08压力过了12分钟才降到0.05,不会加热第2次,请教怎么修?谢谢

网友:
12分钟0.08的压力还煮不熟饭这是什么米

煮不熟饭?稀饭,还是水干了半生前者肯定熟过头了,后者水放少了

楼主:
压力是正常,问题是它只加热了一次,可以煮熟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是正常,问题是它只加热了一次,可以煮熟没?

煮一锅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典型的小马过河

楼主:
我只是觉得往常都要加热两三次的,如果这个高压锅一次就好了,那也太环保了,而且顾客说是煮不熟饭的

网友:
压力不下来,说明里面的水一直是沸腾的,不应该煮不熟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煮次饭看看

网友:
不只你说的加热一次是什么意思?高压锅都是间断加热的,何来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觉得往常都要加热两三次的,如果这个高压锅一次就好了,那也太环保了,而且顾客说是煮不熟饭的

12分钟内手动泄压力看会不会再次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