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696 MX5015V3.0数据谁有

楼主(2018-06-18):
哪位大哥有这个数据…谢谢了,故障是重复开机,  存储器是25L3205D

网友:
这个不好找!

网友A:
把数据读出来,再写回去试试。

网友:
把数据读出来,再写回去试试

网友:
把数据读出来修改下就可以.前提是电源硬件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朋友了!在咸鱼里买了个破屏机,把存储器换上就好了,不过2个数据考下后查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区别呀,后来2个都换上,也是好的,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数据读出来,再写回去试试。

太大。上传不了